[其它应用] 保掉电前的电平

楼主(2021-11-13):
中颖MCU进入掉电模式后,IO口还保掉电前的电平?

网友A:
掉电短时间内保持吧。

网友B:
一直输出低电平

网友C:
我咋觉得是还是悬空呢?

网友D:
无论进入掉电模式或空闲模式,输出IO口还保掉电前的电平。

楼主:
我测试下哈

网友E:
不用试,我试过了

楼主:
呵呵,好吧,先结贴了

网友F:
对,Keil C51,Sino_Keil.exe都重新安装了,都不能解决。

网友G:
官网的JET51只支持32位的系统,64位的装不上

网友F:
哦,那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