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程序被锁

楼主(2021-11-13):
最近使用一颗PIC1501的芯片,制作的汽车组合开关,客户那边反应有一部分程序被锁死,导致他们无法更新程序

楼主:
如果我把图片中的 ID memory,选项栏中的,Use Unprotected Check sum勾选,是否会导致芯片程序被锁死,无法烧录

网友A:
是你开发的么?

网友B:
不是你开发的可以随便乱试,反正后果不可预测

网友C:
英文都告诉你了

网友D:
详细描述一下你所谓的程序锁死到底是个什么现象。是芯片不运行?程序死循环?

网友E:
部分程序功能未实现?

楼主:
你的客户无法更新程序,他们是怎么更新程序的?

网友C:
烧录器直接烧写?bootloader升级?。

网友F:
你所谓的被锁死的部分程序,你自己知不知道具体是哪部分程序?

网友G:
是执行什么功能的?

网友H:
被锁死的这部分程序的功能作用和客户更新程序有什么关系?

网友H:
选中Use Unprotected Checksum这个选项,将使用编译后生成的校验和数字作为user ID,而不是你输入的数字作为user ID。

网友I:
而且使用什么数字作为user IDE,本身与芯片烧录和程序运行没有必然逻辑关系

网友J:
除非你设计的程序中用到user ID来控制程序的执行和功能。

网友K:
你自己的设计你应该自己先把这些问题捋一捋。这么笼统的提问,别人完全不知道你内部怎么设计的,也不知道什么是你所谓的”锁死“,根本帮不了你。

网友L:
无法烧录,是指用工具PICKIT/icd/PM3之类的, 烧录?

网友C:
还是做的bootloader自举功能??

网友D:
如楼上的描述,你需要提供更多,更详细的信息才行..

网友M:
客户如何更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