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电脑不识别

楼主(2021-11-13):
JET51仿真器电脑不识别了怎么解决呀?

网友A(2024-07-18):
检查USB接口有没有损坏松动或者更换数据线

网友B: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C:
如果是插在前面板的话 可以考虑使用后面板的插孔试试

网友D:
在某些情况下,安装未经验证的驱动程序可能会被阻止。可以尝试关闭数字签名验证来安装驱动程序。但请注意,关闭数字签名验证可能会降低系统的安全性,因此在安装完驱动程序后应重新启用它。

网友E:
检查仿真器状态

网友F:
驱动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