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机与特斯拉线圈

楼主(2021-11-13):
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以直流电为电源,通过断续器斩波而使变压器发挥电磁感应作用。

楼主:
范德格喇夫起电机,是用来产生超高压静电的;特斯拉线圈,是用来喷弧的;白金机的用途,则是电击,是作为制敌或捕猎之器。

楼主:
经典的特斯拉线圈,是大功率,极松耦合,副边谐振,那功率规模,直到如今,还没有任何有源器件或机械开关能当此大任。

白金机,当然是以机电开关式的为正道,论原理,白金机的原边其实就是个继电器,按照把继电器接成蜂鸣器的接线方式,就变成断续器了,**震动,副边就会有高压输出。

楼主:
白金机,当年的中学物理课本叫它做感应线圈,这感应线圈能拉10cm的弧。

但是,实用的白金机是不需要的,实用的白金机,接近于HID电子城镇流器,弧拉不了多长,但能把HID及白炽灯点得贼亮,而频率也不会太高,频率太高,打击力反而减弱,变成热疗器了。

网友A:
一听白金机就想起非法捕猎,当初发明它的人肯怕是没想到会造成这种现象,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网友B:
没有接触过的知识点,围观学习一下。

网友C:
我在废品站买到几个倪虹灯变压器。用交流220V市电驱动的,可拉弧50mm.若用来电击人,估击能把人弄个半死。曾经我家的一条中等体量的狗,因为经常叫,扰邻,被我一气之下用这个给它电击,本想吓唬它的,没想到它死死咬住不放,后来可能是也放不下了吧,慌乱中我竟忘了断电源,当场把狗嘴电烂了,没多久狗就死了,到现在心里都难过。

网友C:
其实,特斯拉线圈,就是通过变化的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电场再产生变化的磁场,周尔复始这样循环下去,实现能量的远距离传输。当年特斯拉可能还没认识到这种涡旋电场传递能量的本质,所以他的远距离输电的梦想最终没能实现。而现代的无线充电用的就是这个原理。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超远距离的无线输电一定能成为现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废品站买到几个倪虹灯变压器。用交流220V市电驱动的,可拉弧50mm.若用来电击人,估击能把人弄个半死。 ...

那就充其量只能做 电警棍 了,
白金机不是电椅,要求的效果是  即时性的「麻醉」作用。

网友D:
电子镇流器的频率,如今都是 10kHz 以上的吧,
这样的频率,电着了顶多只是疼,频率再高就不疼了,只有温热感,被电击处会焦糊甚至扒开一道口子 (但没有血出来),我就着过这道儿,也许,高频电刀要的就是这效果。

楼主:
自己捣鼓过的,是仿效步进电机的原理,把舌簧改为星状铁片做转子。

电容,我是用来消除触点火花的,不是谐振,所以,频率虽低,容量不大,1μF 而矣,还要串个汽车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听白金机就想起非法捕猎,当初发明它的人肯怕是没想到会造成这种现象,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

术无正邪、存乎用心;  想当年,发明者大多没长这心眼。

楼主:
经典特斯拉线圈可不是玩具,如此功率层级,那个断续器身上的应力,至今还没任何电子或机械开关能够承受。

不过我忽然想到一个东东,就是HID,用废旧的HID充当这个断续器,既然是用来充当断续器的,能不能亮就不重要,只要灯管不漏气,起个弧该没障碍吧?

楼主:
至于白金机,此刻我想到的是电针仪。

两者用场殊异,功率层级也大不一样,相类之处是频率与波形,因两者所针对的都是动物的感官。

楼主:
自造特斯拉线圈,高压包跟其他同类一样,也是单层螺线管,不过,绕制方式则参考矿石收音机的花篮线圈,线匝不全挨着,可减小匝间电容。

断续器则使用负阻元件,手头上正好有拆机的照相机闪光灯电路组件,把原边绕组串进闪光灯回路中,灯亮弧起,闪光灯既作断续器又当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特斯拉线圈,就是通过变化的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场,变化的电场再产生变化的磁场,周尔复始这样循环下去 ...

那就别让线圈拉弧,你要传输的电力不是由电弧搭载的,而是由电源转化过来的电磁波,电弧只会把电源的能量耗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捣鼓过的,是仿效步进电机的原理,把舌簧改为星状铁片做转子。

电容,我是用来消除触点火花的,不是 ...

这个「串激电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白金机,当年的中学物理课本叫它做感应线圈,这感应线圈能拉10cm的弧。

但是,实用的白金机是不需要的, ...

感应线圈并非白金机的别名,虽然两者的原理一样,构造也可以相同,差别只在输出电压的高低。

至于频率,机械开关的开关速度其实远高于电子开关,通断亦更彻底,问题是,物质运动的速度会受惯性的制约,这就使开关频率远低于电子开关,热疗所需的频率已接近射频,机械开关是束手无策的,根本就跑不动啊。

楼主(2021-12-26):
想要输出,端子就得外露,输出高压电的设备,对生命体而言都是危险的 !
与其谈论对人身安全的威胁,不如检视机子自身的软肋,机械式逆变器的软肋,就是断续器 !!

高压包与电池匣的水密封装,如今已非难事,问题反而在于那个断续器,实际上,机械开关並不怕水,尤其是淡水,低压电泄漏了,也顶多是电力的浪费及断续器的电解腐蚀而矣,问题是,水对机械运动的阻力太大了,机子掉水里,断续器就举步维艰  !

干簧管,就像灯泡那样,是完全密封的,以干簧管充当断续器,舌簧的摆振就再也不会受水的羁绊,干簧管能承载的功率没错是太小了,但可依葫芦画瓢,把断续器封装进玻璃瓶子中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造特斯拉线圈,高压包跟其他同类一样,也是单层螺线管,不过,绕制方式则参考矿石收音机的花篮线圈,线匝 ...

没有脉冲氙灯或HID,就用废旧荧光灯,氖泡是软转折,荧光灯是硬击穿,作为火花隙,硬击穿比较接近火花隙的特性。

特斯拉线圈造好了,如何测试,我想到一个办法,用一瓩的碘钨灯两支并联,碰触那原边绕组,虽只有寥寥三数匝,但220V电压与10A电流,该足以在碰触瞬间产生感抗了吧,而灯丝冷态电阻虽然只有几分之一,但还不至于跳闸。

网友E(2022-03-12):
小时候d都玩过.
打的用的是汽车点火线圈及原理,触发采用的继电器,6V电池供电,拉弧约15-20mm,还是很吓人的。
另外一种就是采用高频升压,给个电容充电,然后再通过电容放电产生“高能”电磁感应,副边产生高压(电棍原理),用作气体点火。

网友C(2022-04-30):
引用 楼主:
那就别让线圈拉弧,你要传输的电力不是由电弧搭载的,而是由电源转化过来的电磁波,电弧只会把电源的能量 ...

我指的是特斯拉超远距输电实验中的线圈。并非是在说人们常见的那种拉弧的特斯拉线圈。

网友F(2022-11-24):
小功率的,可以这样玩,
这闪灯的驱动者是 SIDAC ,增加 L1 的变比,把 灯和那24μF电容 拿掉,
SIDAC属可控硅类负阻器件,震荡频率不及三极管,但有火花隙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