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 ADC SCAN模式怎么用?

楼主(2021-11-13):
看了一下,似乎只能从AIN0开始到AINn,这个n可以设置。
还以为像其它MCU一样,通道随意设置的,只能从0-n,也太不实用了,硬件设计好了,软件没法调整的了。

网友A:
一般设计时都会从通道0开始使用的吧

楼主:
那就失去了硬件配置的灵活性,毕竟很多GPIO有多个功能

楼主:
不一定ADC优先配置,也许AIN0引脚配置成其它专用功能了

楼主:
也许不同的应用配置,ADC通道数量会变化。很多MCU的SCAN模式,通道可以随意安排,也许一个采样序列,一个通道采样了n次都可能的,比如:0、1、0、2、0、3、0、4循环。

楼主:
好像不是灵活的

网友B:
是的 不可以调整了

网友C:
楼主应该看好手册的

网友D:
应该可以选择配置的,不是楼主说的这个必须按顺序完整的搞。

网友E:
你可以选择135,然后按顺序执行。或者023,都可以。

网友F:
这是扫描模式吗

网友G:
跟芯片型号有关系吗

网友H:
这个型号哪里特殊了呢

网友I:
这个型号不支持吗

网友J:
本身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