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怎么扩展两个串口

楼主(2021-11-13):
看了stm32f030f4的手册!片子只有一个串口,但是可以复用端口,所以我想用复用端口来做两组串口 PA9,PA19
和PA2,PA3。但是当我做的时候才发现把两组串口都配置好了之后,发送数据时两组串口都能够接收到。后来我分时段配置串口,数据读取正确。但是有点小问题如下:AA 00 0E 00 64 72 FF 00 AA 00 0E 00 64 72 FF 00 AA 00 0F 00 64 73 FF 00 AA 00 0F 00 64 73 FF 00 AA 00 0F 00 64 73 FF 00 AA 00 0F 00 64 73 FF 00 AA 00 0D 00 64 71 FF 00 AA 00 0D 00 64 71 FF 00 AA 00 0D 00 64 71 FF 00 AA 00 0D 00 64 71 FF 00
。每次数据读取了之后AA 00 0E 00 64 72 FF 00多了一个00!弄了半天还是没有弄掉

楼主:
一个串口作为传感器值读取,一个串口用做modbus协议!

网友A:
你上面的数据怎么发的?

网友B:
是不是每发一段数据,多出最后面的00?

网友C:
这个 00 应该是串口切换时, 端口无效而导致串口内部引线上的低电平引起的,

网友D:
可以考虑帧切换时, 通过软件清掉这个尾巴上的数据.

网友E:
可以给通信线上加上拉电阻,防止在切换串口时出现不确定的电平状态

楼主:
不是多出了0x00 !! 是我发送完一次数据后,把串口对应的IO口配置为输出模式,表示切换到另一个串口!由于产生了电平变化,所以串口自动读取为0x00的数据!

楼主:
是的 !! 我是用modbus通信协议!!    后面这个0x00读取的时候可以丢掉 !! 但是那个标准协议只有那么几位数据!       输出模式都测试完了,还是不能够丢掉这个尾巴  。等下试试配置为输入模式看看可不可以丢掉这个尾巴!

楼主:
恩恩 !!! 等下我试试!!! 如果配置成上拉输入能不能达到相同效果?

楼主:
哈哈 !!! 刚才我一下想到了。     我用的modbus是485输出,当传输完7位数据后就关闭输出通信使能!这样就可以丢掉那个“尾巴 ”了!!!

网友B:
如果是硬件串口,官方是有推荐IO的配置的

网友F:
如果你改成上拉输入,不确定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G:
8楼说的,真是这样吗

网友H:
那你可以分时复用这两组端口,就是通过二次初始化的方式嘛

网友I:
请教如何将stm32f030f4配置成2个串口,我试了无数遍,始终不行

网友J:
STM32F030F4就一个串口?

网友K:
niubility,串口还搞个分时复用,勤俭持家的典范。

网友L:
你使用PA9,PA10接收到的数据对么有00么

网友M:
你用串口助手接一下数据

网友N:
正常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O:
你的数据是不是就有00

网友P:
正常stm32f0就是有两个串口的

网友Q:
可以通过串口接收 当收到尾命令就停止接收

网友R:
你是不是有干扰呢?换连接线试试

网友S:
串口1收到也是多00么?

网友T:
可以在串口处理数据的时候抛弃掉00,收到FF就完事

网友U:
你这收到的数据这么规律,不像是干扰

网友V:
建议看看你串口上来的数据,可以用串口助手抓一下

网友W:
正常串口数据不会多的,把波特率设置小一点呢?

网友X:
你是两个串口收到的数据一样么?

网友Y:
可以把你如何配置的串口2的代码发出来看看么

网友Z:
正常串口不会这样的,我觉得你应该查一下你接的串口设备,是不是就多00

网友AA:
可以通过接收函数去掉00,把FF当做最后一个字节

网友AB:
用程序仿真跟一下呗,看看 多的00哪儿来的

网友AC:
我觉得你可以查一下你串口设备,正常不会出错的

网友AD:
用程序去掉00就好了,也不用纠结了

网友AE:
你串口1和串口2的优先级是不是得区分一下,不然容易数据乱

网友AF:
modbus设计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是设备不发送的时候, 就让设备一直处于接受状态吗?
如果你接受完了数据就关掉,后面有数据再过来的时候,你的串口怎么接受数据呢?

网友AG:
考虑外扩芯片吗

网友AH:
复用只是引脚复用,但是还是只有一个串口啊,除非每次要用的时候,又重新初始化一下。

网友AI:
是什么通讯方式呢

网友AJ:
不加芯片不好弄

网友AK:
这种情况不需要俩串口啊

网友AL: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还是一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