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6V如何设计电源部分电路

楼主(2021-11-13):
仪器用碱性电池6V,不知道如何设计电源部分电路,领导说要选6.5V电容,不知道什么意思,除了稳压到3.6V,不知道还有什么,

楼主:
能分析一下后面那部分是在干嘛

网友A:
不要串电阻

楼主:
VCC和VCC_BU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耐压再高一点,不然容易爆

网友C:
使用LDO或者DCDC降压

网友D:
6.5V电容也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