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带的MAC地址是固定唯一的吗?

楼主(2021-11-13):
STM32F429或者STM32F407带的MAC地址是固定唯一的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如果不是唯一的,是不是需要自己写入?

楼主:
自己写入,怎么确保这个MAC地址是唯一的?

网友B:
那里面只是些默认数据,具体地址要你自己写进去。

网友C:
一个比较简捷的办法就是找个旧网卡的MAC地址填进去。

网友D:
这个地址是需要向相关组织申请的。很多PHY芯片厂家都有免费提供的。

网友E:
单片机不会带,网络新品才带的。

网友F:
MAC地址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G:
MAC地址是唯一的吧

网友H: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H:
正常情况下Mac地址是唯一而且固定不变的

网友A:
Mac地址作为身份标识是不够可靠的。

网友I:
理论上是不变

网友J:
网络中虚拟和伪造假的mac地址也不确定的。

网友K:
这个都是网上可以伪造的。

网友L:
自己填的,不唯一。只能自己按照一定规则生成,保证自己写进去的不重复,与其它设备连接时仍存在冲突的可能、

网友M:
别人也有可能会伪造这个的MAC地址。

网友I:
出厂时被厂家烧在网卡上的

网友I:
用固件库中的函数读取MAC地址0的结果与电脑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arp -a的结果一样

网友N:
这个MAC也不知道是不是固定的。

网友O:
每个芯片都有自己的MAC,但似乎可以自己修改

网友P:
没找到可以设置MAC的寄存器。

网友Q:
一般都是修改以太网物理地址

网友R:
可以标识一张网卡

网友S:
MAC地址也能修改吧。

网友T:
能不能做到不冲突呢?

网友G:
无法确保这个MAC地址是唯一

网友U:
这个也不好判断识别的。

网友V:
出厂时候提供的有,最好用固定的。但是你都是软件呀读取的,所以你可以软件设置。

网友V:
Mac地址是可以修改的吧

网友R:
应该不是唯一的

网友W:
应该可以更改

网友X:
难道不是每片唯一?

网友U:
可以自己写入

网友Y:
说是唯一的,但是貌似可以自己改

网友Z:
自己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AA:
MAC地址是唯一的,每一个厂家都有对应的编码规则。

网友AB:
是唯一的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修改

网友AC:
有相关的寄存器吗

网友AD:
地址应该就是唯一的

网友AE:
么有专门寄存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