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屏蔽层的电缆线的屏蔽层如何接地?

楼主(2021-11-14):
屏蔽电缆的屏蔽层都要接到单板的接口地上而不是信号地上,这是因为信号地上有各种的噪声。

    如果屏蔽层接到了信号地上,噪声电压会驱动共模电流沿屏蔽层向外干扰,所以设计不好的电缆线一般都是电磁干扰的大噪声输出源,当然前提是接口地也要非常的干净。

楼主:
如果屏蔽层接到了信号地上,噪声电压会驱动共模电流沿屏蔽层向外干扰,所以设计不好的电缆线一般都是电磁干扰的大噪声输出源,当然前提是接口地也要非常的干净。

网友A:
噪声电压会驱动共模电流沿屏蔽层向外干扰,所以设计不好的电缆线一般都是电磁干扰的大噪声输出源,当然前提是接口地也要非常的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