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DP丢包的问题

楼主(2021-11-14):
最近面试,我做的那个产品用到网口,用UDP和上位机通讯。那个产品也没做好。
结果面试官问我UDP方式丢包怎么办?
我答 不上来。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本来就容易丢包。

网友B:
加流水号,接收方检测流水号不连续,就请求重传丢失的流水号那条数据,否则不应答。

网友C:
楼上正解,自己在发送端加序号,在接收端检测,如果没收到,就反向通知发送端重传丢失的帧。
我们做移动视频-无线视频监控的,都是要这样做的,因为UDP的效率比TCP高很多。
尤其是针对实时性要求高的视频监控应用领域,都不会用TCP,一律都是UDP。
TCP会引发长时间的卡顿。
安全生产可视监管智能安全帽-记录仪-布控球-四轴飞行器4G实时回传-车载应用方案及设备清单(后端平台配置及报价单),
https://www.besovideo.com/detail?t=1&i=123
无线图传智能移动视频类~典型产品&方案及常用技术支持资料(包含软件下载网盘目录结构,设备模拟器/平台软件, 平台对接融合-二次开发SDK源代码,视频教程,产品手册/文档等),所有常用信息资料均在此页面,
https://www.besovideo.com/detail?t=1&i=85
4G记录仪,图传对讲定位等基本功能演示,https://v.douyin.com/d1sL5st/
语音遥控三代智能安全帽, https://v.douyin.com/enreAhH/

网友D:
udp本来就是不可靠的。用tcp吧

网友E:
面试官也只是问问你基本功。
发送时给每帧数据加序号,接收端通过序号判断丢包率。要不要重发就看具体应用。

网友:
UDP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靠的传输,只能自己在应用协议层加判断

网友F:
改TCP,我之前做的一个产品开始也是用的UDP,经常出现偶发的丢包(能用但不可靠),后来改用TCP就没这情况了!如果需要同时发送大量数据的话,就要UDP+自定义协议了,这个调试比较麻烦,可以百度看看有没有现成的下载了稍微改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