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上的信号如何接地?

楼主(2021-11-14):
(无正文)

楼主:
对于一般器件来说,就近接地是好的,采用了拥有完整地平面的多层板设计后,对于一般信号的接地就非常容易了。
    基本原则是保证走线的连续性,减少过孔数量,靠近地平面或者电源平面,等等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