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代换原则与注意事项

楼主(2021-11-14):
在对电路上的电阻器进行代换之前,要保证代换电阻的规格符合要求,再代换过程中,注意安全可靠,,防止二次故障,力求代换后的电阻器能够良好、长久、稳定的工作。
由于电阻器的形态各异,安装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对电阻器进行代换时一定要注意方法,要根据电路特点以及电阻器的自身特性来选择正确、稳妥的代换方法。通常,电阻器都是采用焊接的形式固定在电路板上,从焊装的形式上看,主要以表面贴装和插装焊接两种。

一、阻值固定电阻器的代换原则与注意事项
1、普通电阻器的代换原则
在对普通电阻器进行代换时,尽可能选用同型号的电阻器替换,如无法找到同型号的电阻器代换时,应注意选用电阻器的标称值要与所需电阻器阻值差值越小越好,并且普通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符合固定电阻器的要求。一般电路中选用电阻器允许误差为正负5%~正负10%;所选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符合应用电路中对电阻器功率容量的要求。一般所选用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大于实际承受功率的两倍以上。
普通电阻器的选用与代换实例见下图。在分压电路中,R1和R3为普通电阻器,它们的阻值分别为5.1K欧,和15K欧,在进行代换时要选用阻值相等的普通电阻器替换,电阻R3,R1构成分压电路为晶体管VT2积极提供直流偏置电压。

2、线绕电阻器的代换原则
在对线绕电阻器进行代换时,尽可能选用同型号的替换,如无法找到同型号电阻器,代换时应注意选用电阻器的阻值和功率应与线绕电阻器保持一致。
选用的线绕电阻器在交流电路中,电阻值会附加感抗,电感产生的感抗会对交流信号产生阻碍作用,相当于电阻加大;交流频率越高感抗越大。所选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符合应用电路中对电阻器功率热容量的要求。一般所选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大于实际承受功率的两倍以上。
线绕电阻器的选用与代换实例见下图,在照明供电电路中,R1为线绕电阻器,它们的阻值是8.2欧姆,在进行代换时要选用阻值相等的线绕电阻器替换,线绕电阻器主要起限流作用,流过的电流较大,因而需要功率较大的电阻(5W),该电阻与电容配合还具有滤波作用。

3、熔断电阻器的代换原则
在对熔断电阻器进行代换时,尽可能选用同型号的熔断电阻器,如无法找到同型号的电阻器代换时,应注意选用电阻器的标称阻值要与所需电阻器阻值差值越小越好,并且熔断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符合固定电阻器的要求。电阻值过大或功率过大,均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熔断电阻器的选用与代换实例见下图。
在限流保护电路中,FB01为熔断电阻器,它的阻值是0.68欧姆,在进行代换时要选用阻值相等的熔断电阻器替换。熔断电阻器主要起限流作用,流过的电流较大,因而需要功率较大的电阻。
电路中,直流12V电源电路中设有熔断电阻FB01,如果负载过大,该电阻会熔断,起到保护作用。

4、水泥电阻器的代换原则
在对水泥电阻器进行代换时,尽可能选用同型号的电阻器替换,如无法找到同型号的电阻器代换时,应注意选用电阻器的标称阻值要与所需电阻器阻值差值越小越好,并且水泥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符合固定电阻器的要求。
水泥电阻器的选用与代换实例见下图,在电路中连接有水泥电阻器,R2即是水泥电阻器,它的阻值是4.7欧姆,在进行代换时要选用阻值相等的水泥电阻替换,在该充电电路中的水泥电阻主要起限流作用,使充电电流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保持正常的稳流充电

阻值可变电阻器的代换原则与注意事项
1、阻值可变电阻器的代换原则
在对阻值可变电阻器进行代换时,尽可能选用同型号的电阻器替换,如无法找到同型号的电阻器时,应注意选用电阻器的标称值与所需电阻器阻值差值越小越好,并且阻值可变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符合电路的要求,阻止可变范围不应超过电路承受能力。
下图是阻值可调电阻器的选用与代换实例
在电池充电电路中,VR4为阻值可调电阻器,它的阻值是10K欧,在进行代换时要选用阻值相等的可调电阻器替换,该电路可实现对不同数量的电池进行充电,在电路中常选用10K欧的可调电阻器或电位器作为电压调整器件。

市电经变压器T变成交流12V电压后由二极管D1~D4进行桥式整流,再经电容C滤波,电阻R3限流后由晶体三极管C和电阻R4调压输出,晶体三极管V和电阻R4组成调压电路,通过调整输出电压来适应对不同数量电池进行充电的需要,并控制充电电流。

2、气敏电阻的代换原则
在对气敏电阻进行更换时,尽可能选用同型号的气敏电阻替换,如无法找到同型号气敏电阻,应注意选用气敏电阻器的标称值与所需气敏电阻阻值相差越小越好,并且气敏电阻的额定功率应符合电路要求,
气敏电阻的选用与代换实例见下图。
在抽油烟机的控制电路中,MQ为气敏电阻,它的型号是211,代换时要选用同型号的代换。
气敏电阻可将油烟的浓度转换成电压送到IC1中,当空气中的油烟浓度超过允许值时,IC1的3,7脚输出控制信号。

楼主:
在对普通电阻器进行代换时,尽可能选用同型号的电阻器替换,如无法找到同型号的电阻器代换时,应注意选用电阻器的标称值要与所需电阻器阻值差值越小越好,并且普通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符合固定电阻器的要求。一般电路中选用电阻器允许误差为正负5%~正负10%;所选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符合应用电路中对电阻器功率容量的要求。一般所选用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大于实际承受功率的两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