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运放减法电路,输入电压差为零时,输出确不是零。

楼主(2021-11-14):
PNP管子常通,不接电阻R22A,采样电阻R23上无电流时,Vout输出端有0.6V,接R22A后变为0.1V,

按原理,应该不接R22A吧,而且输出应该接近0V吧?更换LM258也是这样。

LM258输入偏置电压最大5mV,偏置电流也就0.3mA,VCC最大30V,

什么原因导致LM258正负输入端电压差为0时输出却为0.6V?

楼主:
0V-3V,指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差的范围,LM258不是轨到轨

网友A:
你既然知道LM258不是轨到轨,为啥还要问这个问题?

网友:
存在失调电压吧

网友B:
采用正负电源供电,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0V-3V,指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差的范围,LM258不是轨到轨

不是轨到轨输入运放,输入共模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