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编译器 XC8 编译 PIC 单片机程序时报这个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14):
如下图示。谢谢!
这是向OLED屏写汉字的程序中关于字库的部分(网上 51单片机例程,拟移植到PIC单片机)。

环境为:PROTEUS v8.9 ; XC8 V1.31

楼主:
就是上面这个出错提示图。

网友A:
识别不了汉字....要不, 你自己给他们编个码? 例如0X01-->时, 0x02-->间 之类的?

网友B:
汉字不能识别

网友C:
    我是将汉字索引与字库数据分别建立数组,索引是二维数组,对应汉字内码,字库则根据点阵大小建立多维数组,显示时从索引数组查到对应的下标,然后从字库对应下标获得点阵数据。

网友C:
当然也可以记住字库数组的下标,然后通过指定下标来获取字库数据,但这样做代码不直观。

网友D:
C编译器 XC8 编译 PIC 单片机程序时报这个错怎么解决?

识别不了汉字。

网友E:
汉字时两个字符,最好统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