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问一下,GigaDevice的Giga是什么意思?有啥含义吗

楼主(2021-11-14):
GigaDevice的Giga是什么意思?有啥含义吗?
最近惊讶的发现,Giga居然与某乳化的主板xxxxbyte前缀一样?是巧合吗?
纯数好奇

网友A:
giga就是千兆的意思。。。我们平时说的1GB就是1GigaByte。。

所以就是个比较“计算机”的词汇。。gigadevice也可以理解就是打算卖很多的意思把

哈哈,才知道G原来是这个,一直用KB、MB,GB、TB,多写几个字母就不认识了

网友B:
giga是G的全称,计数单位吉咖的意思,也就是10的九次方

哦~~~原来是这样,多谢

网友C(2022-12-20):
嘎嘎多的意思

网友D:
GB的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