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多高测不到,有公式求吗?

楼主(2021-11-14):
用1MHZ是钟,外部中断去测方波的频率。

频率低的时候能测到,频率高的时候就测不到了,多高测不到,有公式求吗?

网友A:
根据香农定理,最高测0.5MHz
也就是一半,通常取五分之一,也就是0.2Mhz

网友B:
你自己手画图分析一下.
你应该有pll...
看中断间隔最小多少.

网友C:
或许你已经在错误的路上了...

网友D: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使用定时器的PWM输入捕捉模式来测量。

网友D:
超过最小采样周期就测不准了 采样周期受电路和软件影响

网友E:
楼主可以查看器件手册里的一个参数:t(int)

网友F:
如果用Timer的Capture模式捕捉,应该可以做到的频率更高些

网友E:
楼主可以使用使用计数器

网友C:
大于触发条件肯定测量不到的。

网友G:
这个mcu的功能有点低了。

网友H:
超出范围就不行了。

网友I:
1MHZ的时钟芯片,只能采样500Khz吧。

网友J:
测频率有两个方法,计数方式测量准确范围大,但是要求被测信号相对稳定.周期法响应快,测量范围小.

网友K:
可以使用捕捉模式

网友L:
不会超过500K的,建议不超过200K,这样才会准。不要顶着极限。

网友M:
看的一个老外一个教程讲的,不要高于时钟的20%

网友N:
请问什么是香农定理

网友E:
2-2.5倍都可以测到吧

网友J:
使用CAP捕捉吧!这个应该速度很高!

网友O:
做等频的话,使用FPGA!最好的方案!

网友P:
没有必要那么高的要求

网友Q:
最多三分之一了

网友R:
涉及到频率的问题

网友S:
看看采样频率最快能达到多少

网友T:
那应该是就0.33M了

网友U:
主要还是要测试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