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通过一次除法,同时获得余数和商?

楼主(2021-11-14):
如何通过一次除法,同时获得余数和商?
stm32系列芯片、IAR环境

#include <stdlib.h>
div_t  x;
x=div(A,B);
C = x.quot;
D = x.rem;
这个函数倒是可以做到,但是这样我就没办法四舍五入了。

网友A:
一次除法?除不完怎么办?
期待实现方法

网友B:
网上搜的,不知道对不对
#include <stdio.h>

// dividend, divisor, quotient and remainder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variables instead of constant number
#define GET_DIV_AND_MOD(dividend, divisor, quotient, remainder)        \
__asm{        \
__asm push eax        \
__asm push edx        \
__asm mov eax, dword ptr[dividend]        \
__asm cdq        \
__asm idiv dword ptr[divisor]        \
__asm mov dword ptr[quotient], eax        \
__asm mov dword ptr[remainder], edx        \
__asm pop edx        \
__asm pop eax        \
}

void main(void)
{
int a = 9, b = 4;

int quo=0, rem=0;

//GET_DIV_AND_MOD(a, b, quo, rem);

quo = a / b;

GET_DIV_AND_MOD(a, b, quo, rem);

         printf("The quo is: %d, and the rem is: %d\n", quo, rem);
}

网友C:
自己写个子程序好了;

网友B:
不是有成品函数吗

网友D:
别用除法  太慢了

网友E:
感觉不太好做。都是分两步做的。

网友F:
或者用硬件乘法器。做出来之后,进行数据分离!

网友G:
你这是要做什么?是要做鉴相吗?

网友H:
用左右移位就行

网友F:
太耗费资源了

网友I:
就是画点画线就行了。

网友J:
推荐使用串口屏吧

网友K:
楼主前面不是做好了数据了吗?

网友I:
现在的串口屏做图像显示简单很多。

网友D:
分时段采样温度值,记录下来,然后显示

网友B:
图像显示用串口屏比较好做

网友L:
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把一天的数据显示出来就完了

网友M:
这个不是做完成了吗

网友N:
做成数组直接移位。

网友O:
数组保存数据,然后移位处理设计。

网友H:
做的还真是不错。

网友E:
那要多少存储空间啊

网友B:
存多少组数据啊

网友L:
需要外挂存储芯片吧

网友P:
是不是可以通过移位进行计算呢

网友Q:
还想要进行显示吗

网友R:
直接调用函数比较耗费资源

网友S:
分段吧 一下这样容易卡

网友T:
使用的是哪个系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