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IM800C AT+CIPSTART 命令的问题

楼主(2021-11-14):
#define   CIPSTART_TCP(x,y)  printf("AT+CIPSTART=\"TCP\",\"%s\",\"%d\"\r" , x,y)
我搞SIM800C,原来用的是串口1,发送这个命令就用printf
可是现在改成了串口3,我把程序改为
#define   CIPSTART_TCP(x,y)  snprintf(Receive_Buffer, 256, "AT+CIPSTART=\"TCP\",\"%s\",\"%d\"\r" , x,y)
可是程序运行不对。这条命令的前面几条指令都对。

网友A:
那你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这个指令是否正确呢;

网友B:
snprintf这个函数不对吧,看看该怎么用,也不一定用printf,你也可以直接通过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C:
还有那个地方没有改过来吧

网友D:
函数运用有误

网友E:
snprintf 这个函数和 sprintf有什么不同

网友F:
是不是调用的格式不对啊

网友G:
这个是sim卡通讯吗

网友H:
需要有先后顺序吗

网友I:
相关io口初始化了吗

网友J:
表现是什么呢

网友K:
和预期有什么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