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A5D2X系列的官方USB host 驱动在哪里

楼主(2021-11-14):
SAMA5D2X系列的官方USB host 驱动在哪里

楼主:
atmel-software-package 里面居然没找到。
https://github.com/atmelcorp/atmel-software-package
这个开源驱动库目前是官方在维护吗?

网友A:
github 官方一直在维护

网友B:
USB Host 没有提供官方的bare Driver

网友C:
你可以在Uboot 里或linux 里使用USB Host

网友D:
一般认为MPU都是跑linux等多任务系统,这些系统有完善的USB驱动栈,所以microchip(atmel)就没有提供基于bare-metal模式的usb host协议栈

网友E:
如果特别急用,可以考虑从u-boot移植OHCI stack或者是EHCI stack 来用

网友E:
个人建议移植OHCI栈

网友F:
内存管理容易处理些

网友G:
EHCI的动态内存管理从GCC下移植到
IAR等编译器,非常的痛苦。

网友H:
software-package 一般在没有发现bug时很少更新的,功能的升级机会其实很少的。

网友A:
SAMA5 应该是以 Linux 为主的,因此说驱动不是在这里维护,而是在 Linux 内核相关的地方维护的。

楼主:
OHCI最高速度只能到12M?

网友I:
USB2.0是不是必须得上EHCI?

网友J:
SAMA5D2系列已经可以使用Harmony 3开发,若有USB host需求又不愿意使用Linux,可以考虑可用Harmony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