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H374获取HID类设备的设备描述符

楼主(2021-11-14):
CH374获取HID类设备的设备描述符时,设备出现非应答

楼主:
小弟在使用CH374获取HID类设备的设备描述符时,设备出现非应答 但是在建立阶段是设备是能正确应答的
出的位置如下:

建立阶段:
令牌包:DEF_USB_PID_SETUP|设备地址:0x00|端点地址:0x00
数据包:DATA0 0x80, 0x06, 0x00, 0x01, 0x00, 0x00, 0x12, 0x00
应答包:ACK

数据阶段:
令牌包:DEF_USB_PID_IN设备地址:0x00|端点地址:0x00
数据包:出错
应答包:NACK

网友A:
用USB工具监控一下。并且用HID Descriptor tool查检一下你的描述符结构是否正确。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C:
CH374是什么,是STM32单片机吗

网友D:
楼主不会使用

网友E:
能识别设备吗

网友F:
二者共地了吗

网友G:
是否周围有电磁干扰啊

网友H:
就是说设备没有任何反应是吗

网友I:
能正常识别吗

网友J:
是否需要共地呀

网友K:
有哪些监控工具呢

网友L:
一次都没有成功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