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wm占空比

楼主(2021-11-14):
调整rgb的pwm占空比出来并不是相对应颜色表的单色

楼主:
是三种颜色的叠加

网友A:
还可以看到rgb三种颜色啊?

楼主:
是啊,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看到的.
LED 的颜色是有频谱范围的连续波

网友C:
对,不象激光是单色光.

网友D:
好像可以使用三元滤波器吧,觉得可以一试。。。

网友E:
用占空比来区分,好像没有谁这么用的吧。。

网友F:
调整什么RGB

网友G:
可能是控制RGB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