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测不到高电平

楼主(2021-11-14):
使用输入内部弱上拉,不加外部上拉,测不到高电平

楼主:
芯片是16F1823,A口作为输入端口,设置为内部弱上拉,但测到电压只有400mv,这是为何,我设置的不对吗?
TRISA=0X3F;
ANSELA=0b000000;
WPUA=0b110111;
OPTION_REG=0b00001000;//0x0100 1000
配置
__CONFIG(0x3FF1);//0x10 1111 1111 0001
__CONFIG(0x1CFF);//0x01 1100 1111 1111

网友A:
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B:
将编程口与按钮的复用了

网友C:
对,导致连接下载器时不会测得高电平

网友D:
拔掉烧录器呀~~

网友E:
这都是啥啊

网友F:
外部电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