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没有调用GPIO_EXTILineConfig为什么也能进中断

楼主(2021-11-14):
按照教程上写了一个最简单的中断程序,就是按键 然后进中断,点亮led 按键是 PA0,led是PA2
按照教程上的写法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PA2 设置为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0设置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选择输入模式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频率最大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以上配置没有问题 进中断后能正常点亮小灯!

但是我自己试验了一下,我去掉  PA0 设置为输入这段代码,或者去掉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或者两者都去掉

还是能正常点亮小灯! 这是为什么??

GPIO_EXTILineConfig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参数GPIO_PinSource0是不是必须和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一致,为同一个口?

网友A:
没有调用GPIO_EXTILineConfig为什么也能进中断

网友B:
中断设置时少一句话把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0);

网友C:
因为AFIO_EXTICR1寄存器的默认值是0,也就是PA0触发EXTI0,你不配置这个寄存器,就是PA0触发;你可以把代码改成PB0触发,这样如果不调用GPIO_EXTILineConfig函数,是不行的

网友D: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这话可以去掉,写与不写都一样,但是换成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0);你就进不去中断了,,,,,,所以原因我推测:A0对EXTI0是默认的,可以去查手册上相关寄存器的默认值

网友E:
A0设为输入可以去掉,可能也是因为默认设为输入的关系,严格的说,去掉可行但是不严谨

网友F:
是默认的

网友G:
/**
  * @brief  Selects the GPIO pin used as EXTI Line.
  * @param  GPIO_PortSource: selects the GPIO port to be used as source for EXTI lines.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ortSourceGPIOx where x can be (A..G).
  * @param  GPIO_PinSource: specifies the EXTI line to be configur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GPIO_PinSourcex where x can be (0..15).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
初始应该是0,但是我发现在PA的前面几个脚不带这个也是可以的

网友H:
去查手册上相关寄存器的默认值

网友I:
说明默认就是映射到PA0上面的

网友J:
I/O口配置成中断模式

网友K:
选择其他的GPIO口

网友I:
都能进入中断吗?

网友L:
GPIO_EXTILineConfig 相当重要

网友M:
库函数的

网友N:
用这个函数GPIO_EXTILineConfig配置外部中断

网友O:
选择GPIO管脚用作外部中断线路

网友D:
应该就是默认的模式。

网友N:
可能参数就是这么默认的。

网友O:
还是所有的IO都可以进入中断呢。

网友I:
你试试PA1就不会那么幸运了

网友P:
把a口换成b口试试

网友Q:
还是寄存器的自己默认数据。

网友R:
应该是设为缺省值

网友S:
GPIO_EXTILineConfig():选择GPIO管脚用作外部中断线路

网友T:
可以看库函数版本的教程。

网友H:
要明确的是,PxN管脚共用外部中断线EXTIN和外部中断向量EXTIN_IRQn和中断服务程序入口EXTIN_IRQHandler

网友B:
不配置其实就是配置默认配置。

网友U:
是不是误打误撞了

网友A:
有时候默认的也可以啊

网友V:
没有配置的时候就是用的是默认的配置啊

网友W:
程序里边使能中断了吗

网友X:
是当前引脚引起的中断吗

网友Y:
需要中断向量重定义吗

网友Z:
中断标志位显示的是什么引起的中断呢

网友AA:
这个是一个配置函数吗

网友AA:
这个是一种中断的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