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WM发脉冲,怎么精确控制发脉冲的个数呢?

楼主(2021-11-14):
PWM发脉冲,怎么精确控制发脉冲的个数呢?

网友A:
PWM触发中断, 在中断里面计数?

楼主:
我用PIC16F1937,PWM发120个脉冲,用TMR2中断查询,实际测试个数偶尔会变多,不知为什么,请各位帮忙!

网友B:
估计软件问题,呵呵

网友C:
开启PWM中断处理进行计数,到设定数量停止

网友D:
PWM多快,TMR2中断是否够快?

网友E:
是否还有其他中断?

网友F:
配合其他外设一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