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F072KATA CAN通讯问题

楼主(2021-11-15):
请教,使用华大HC32F072KATA,在CAN通讯线上受到干扰后,会出现CAN ID最高位置1的情况,还有另一个情况是,若单帧数据广播式发送,会出现CAN数据高四字节覆盖低四字节,两帧数据连续广播式发送,会出现两帧数据的高四个字节互换的情况,请问有遇到的吗?如何解决?

最近持续对此问题进行测试,CAN通讯发送固定数据,程序上对TBUF进行监控,若监视到TBUF上的数据与设定的数据不同,翻灯提示,同时上位机监视接收到的数据。在CAN通讯线受到群脉冲干扰后,上位机仍然会收到错误数据(正确数据的高四个字节是错误数据的低四个字节,高四个字节相同),但是没有翻灯,也就是说TBUF的数据是正确的,CAN硬件发送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

技术问题快速求助通道: (1)发布主题帖时,标题位置需标注【紧急】字样标识; (2)小管家会优先推荐标注【紧急】的主题帖,邀请技术大咖为您解答; (3)优质的咨询问题,小管家会自掏腰包对此问题给予额外解答奖励(吸引更多技术大咖参与回答)

网友A:
好复杂啊~是不是初始化没配置好

网友B:
不是吧,CAN报文有硬件CRC校验,校验失败怎么能正常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啊~是不是初始化没配置好

没有干扰的情况下,通讯都正常,有干扰下偶尔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CAN报文有硬件CRC校验,校验失败怎么能正常应答?

是啊,我做了一个监测的板子,确实监测到了,向发送数据寄存器送的数都对,发出来的就会有不对的

楼主:
没用过华大其他带CAN的芯片,不知道其他的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1、CAN的电阻配置的是不是120欧姆;
2、CAN总线上的节点之间的ID是否有相同的,不然的话会出现互相竞争,数据发生错误的情况;
3、CAN总线波特率几个节点设置是否相同,不同的话也会出现数据错误的情况;
4、如果有can总线监测设备可以连上试试,能分析到can总线上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数据大端传输和小端传输弄错了,或者是数据存储大端和小端弄错了

网友E(2022-01-07):
能否截个can配置的图片

网友F(2022-02-09):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G(2022-04-08):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