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关于HUSBH_USBH_MassStorage例程调试应用的请教

楼主(2021-11-15):
各位大神,我想利用该例程,实现读取U盘的功能。但是,我们的USB接口仅接了电源、地、 USB_D+,USB_D-。例程跑不起来,应该是无法检测到USB设备,导致fatfs无法挂载导致的。
请问,是否需要微调UsbHostLib库,怎么修改。

网友A:
M482KIDAE怎么读写U盘?

网友B:
拿m487 的numker板子测试,它上面有usb otg 的功能
测usb high host,拿bsp来测试就可以了。里面有读写U盘的例子。HSUSBH_USBH_MassSto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