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办法降低内存,以添加到Flash?

楼主(2021-11-15):
我正在学习STM32环境的同时为一个朋友做一个小项目。
该项目目前正在使用20针脚TSSOP20中的STM32FT030x4。
我犯了一件罪,我已经没有闪存了。
有没有办法减少RAM分配并将其移动到闪存?
STM制造的芯片具有相同的足迹和精确输出和更多的内存(STM32F042x4),但没有人有任何库存。
只是想知道这样做是否有什么“肮脏的小秘密”。
关于所有人

网友A:
不,RAM和闪存是不可互换的。

确保您的优化设置已调满。这可以给你买到一些空间。您可以为映射文件示例,以查看哪些代码占用了最大的空间,并尽可能优化它。

网友B:
警告,我的意思是你错过了x4芯片,两者都有16k闪存。你需要x6x8usw才能获得更多的闪光灯。
如果你的030代码在gcc中超过flash,试试KEIL,没有更好,免费的代码少32k

网友C:
通常,像f103x8这样的小芯片是更大的伪装芯片(f103xb),上部闪光灯没有测试,但仍然可用。一些工具可能会拒绝在宣布的闪存上方写东西。对于一种爱好或低安全性的方法,尝试使用未宣布的闪存作为第一次测试。

网友D:
这是,什么RAM移到闪存

网友E:
把优化开到最高级吗

网友F:
使劲的优化代码

网友G:
这个闪存已经不小了

网友H:
就是更改用途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