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经验分享】STM32G070 移植一个shell,方便调试。基于FreeRTOS

楼主(2021-11-15):
测试ST 官网的 FreeRTOS

移植shell
主要是串口对接, 需要重写两个函数
增加了一个回调函数, 收到数据拷贝到shell_buf,  然后重新初始化串口中断接收参数,指针,size,count

楼主:
遇到的问题, 1. fgetc 不能直接调用HAL_UART_Receive, 否则会死等,导致其他任务无法运行。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接收采用中断方式。

问题2. STM32CubeMX 生成的代码,串口中断接收是固定长度的方式, 对于shell 不适用。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修改中断处理程序,如果是调试用的串口,直接处理接收数据
问题3. shell 放在Mgr task里面,由于内存分配128*4 不够导致死机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去掉没有用的shell 指令,限制最多支持64条指令。 任务内存分配加大 256*4

最终效果图

网友A:
还真是没有移植过

网友B:
如何解决的这个问题呢

网友C:
这样会不会限制程序的规模啊

网友D:
请问什么叫做shell啊

网友E:
在什么方面有便利呢

网友(2022-11-16):
推荐nr_micro_shell

网友F:
在stm32上移植linux?

网友G:
运行 FreeRTOS 要考虑到阻塞机制,不能让 shell 任务一直不断的运行

网友H:
https://github.com/NevermindZZT/letter-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