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G431学习笔记【1】:点亮二极管

楼主(2021-11-15):
前言
学完频率计之后花了一周重新看了一下物联网的东西,忙完之后终于有时间开始学习G431单片机了,花了两天时间 把发光二极管点亮了

电路分析

G431开发板自带的发光二极管模块

可以看到在这个电路中PA5引脚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二极管发光,如果该引脚输出低电平时二极管熄灭。

cubemx的相关配置

这里我们配置该LD2的引脚PA5为输出端口。
因为该二极管为高电平使能二极管,所以我们设置输出端口为低电平。
因为是连接数字器件所以我们选择推挽输出模式。
设置为下拉模式。
因为二极管对gpio输出的速度没有要求,所以配置速度为低速。
为了使后面的代码可操作性更好,我设置了user lable 为LD2。

楼主:
代码实现
user lable的相关代码

  • /* Private defines -----------------------------------------------------------*/
  • #define LD2_Pin GPIO_PIN_5
  • #define LD2_GPIO_Port GPIOA
  •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 */

主函数代码

  •   while (1)
  •   {
  •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GPIO_PIN_SET);
  •           HAL_Delay(1000);
  •           HAL_GPIO_Writ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GPIO_PIN_RESET);
  •           HAL_Delay(1000);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USER CODE BEGIN 3 */
  •   }

这里就没什么好讲的了,就是上拉下拉GPIO,来让二极管发光熄灭。但是我也之前没有写最后一行的延时函数,结果那个发光二极管一直亮着的卡了我好久

网友A:
恭喜成功一步

网友B:
恭喜成功一步,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网友C:
不错 最容易入手的

网友D:
使用的官方开发板吗

网友E:
基本上入门了 呵呵呵

网友F:
不错 以后可以再加上控制亮度的功能

网友G:
如何连接物联网芯片呢

网友H:
楼主使用的什么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