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大神看过来,关于附加元件定理(EET)求Zn, Zd的问题

楼主(2021-11-15):
我在《低电平测量手册》第7版(英文版)中,看到这样一个图:

我用KCL, 戴维南,叠加定理3种方法计算,发现这图中的公式是错的,正确的应是:
V0 = -I*Rf*(1+Ra/Rb+Ra/Rf), 图中少了一项Ra/Rf。
    于是我又想用EET定时来验证一下, 如果把图中的Rb看作附加元件,则我们可以写成:
V0 = -I*(Rf+Ra)*(1+Zn/Rb)/(1+Zd/Rb)
也就是在-I*(Rf+Ra)的基础上,乘以一个校正系数。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Zd,Zn我如何求都不能得到上面的正确的输出,这里的Zd,Zn应是多少呢?
望高手解答。

网友A:
Zd = 0,Zn = RaRf/(Ra+Rf)

注意:

1)Zd是输入电流为零时的阻抗

2)Zn是输出电压为零时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Zd = 0,Zn = RaRf/(Ra+Rf)

注意:

感谢你的回复,我把你给出来的值代入上式,得到了正确的公式。 我就是不明白Zd为什么等于0? 能展开说一下吗。
Zd就是戴维南等效电阻,此时输入电流为0,即开路, Vo为0,即短路,我得到的Zd=Ra

网友B:
RF>>RB时,没错。

楼主:
RF>>RA才会变成图中的式子。

错的结论。
RF与RB是相同的电压,只要IRF<<IRB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RF>>RA才会变成图中的式子。

工程上还是易付合的。

网友B:
可能还没有搞清反馈机理,反馈电压(就是RB的电压)是由运放输出提供的,因此大部分应力决定此点的因素是运放的输出电压,及RA,RB的分压。输入电流是微小的因素。输入电流决定的正向信号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没有搞清反馈机理,反馈电压(就是RB的电压)是由运放输出提供的,因此大部分应力决定此点的因素是运 ...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此大部分应力决定此点的因素“, 这是搞电子说的话吗? 我只是推出了公式,然后从公式来说RF>>RA, 才能得到图中的式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此大部分应力决定此点的因素“, 这是搞电子说的话吗? 我只是推出了公式,然后从 ...

”工程上还是易付合的“, 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付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把你给出来的值代入上式,得到了正确的公式。 我就是不明白Zd为什么等于0 ...

你认为Vo=0就是错的,0乘无穷大是不定式。基础不熟先别用eet 很容易错。
这个之前有人发过贴的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47836这个电路,反着用分流关系,最简单,一眼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认为Vo=0就是错的,0乘无穷大是不定式。基础不熟先别用eet 很容易错。
这个之前有人发过贴的https://bbs ...

多谢,你发的帖子里有eet的推导,我去看看。

网友D:
这是 反相放大,但输入端没有反馈元件,所以,Vi
的幅度只能是开环时的幅度。

网友E:
注意:计算zd时,Vo是虚地,而不是接地!可以想象成Vo接运放的一端,运放另一端接地。这样,Vo可以理解成通过大电阻接地。要满足Vo虚地要求,则要求流过的电流不能大,如果zd不是0,根据节点电流可知vo=运放电阻✖️{iin+it},不满足虚地!故zd=0

网友F(2022-07-26):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把你给出来的值代入上式,得到了正确的公式。 我就是不明白Zd为什么等于0 ...

我看了一下EET的求解过程,Vo为0好像是求Zn时候的要求。求Zd的要求仅仅是输入为0。这样的话,由于输入电流为零因此Rf上的压降为零,再由于运放的虚短要求,Ra和Rb之间的节点在求Zd时候应该电压是0,此时把Rb换成电压源V,又要同时满足电压源两端电压都是0,只能是电压源两端短接也就是短路的情况,因此等效的电阻就是0,即代表此时是短路的。
论文出处:Middlebrook’s Extra Element theorem - EDN网址:www.edn.com/middlebrooks-extra-element-theor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