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9AI 同时使能 FMC 和 QSPI 带 来的引脚冲突问题

楼主(2021-11-15):
前言
问题描述: STM32F769AI 通过 STM32CubeMX 进行外设配置时无法同时使能 QSPI( Single Bank with Quad SPI Line)和
FMC( Mux Mode 128Mb Nor Flash,字宽 16 位)。初步判断由引脚冲突引起,但由于产品尺寸的限定,只能使用 WLSCP
封装的 MCU,不能通过使用更大封装的 MCU 来解决问题。

楼主:
调研
仔细查阅 STM32F769 数据手册发现 FMC_A23 引脚只能由 PE2 映射出, QUADSPI_BK1_IO2 可以由 PE2 和 PF7 映射,但
是对于 STM32F769AI 器件 PF7 是 NC 的。

楼主:
结论
由于 WLSCP 封装的 STM32F769AI 无法通过不同的 GPIO 映射出 FMC_A23 和 QUADSPI_BK1_IO2,因此 STM32CubeMX
无法同时使能 QSPI 和 FMC。

楼主:
处理
重新检查设计,发现 FMC_A24( PG13)是空闲的。跟客户沟通确定应用中不会使用超过 16MB 的连续空间,提出解决方案
将 MCU 的 FMC_A24 连接到 Nor Flash 的 A23 引脚,重新映射后的 32MB 空间分布如下,通过访问两个间隔开的 16MB 实对
Nor Flash 的访问

网友A:
是不是引脚复用了啊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解决办法

网友C:
其实这个接口真的很活

网友D:
可以采用换引脚来解决吗

网友E:
那就是换封装了

网友F:
这是硬件本身的限制,
确实有些引脚复用的存在,
就像407网口和串口2是复用的,有时就是差这么一个串口,各种幺蛾子就出来了
其实设计也是一样,有多大力干多大活,
偶尔的奇思妙想,踮踮脚能够到
但是天天要求设计个五彩斑斓的黑,那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