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 STM32F427 的 CCM RAM 时遇到的 问题

楼主(2021-11-15):
前言
想写这篇**的起因是因为有客户在使用 CCM RAM 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 客户用的是 STM32F427 芯片, 程序将 CSTACK
放在 CCM RAM 中, 结果测试过一段时间的板子都出现了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 这个现象一度让我们怀疑是否是 CCM RAM
在测试过程中遭到了破坏, 也导致我们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浪费了不少时间。事实证明我们的 CCM RAM 并没有那么脆弱,
而解决问题时多从多个角度进行验证,不要放过所有的出问题的可能性也很重要。 出问题的原因我会在本文中进行解释。 但
在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 STM32F427 这款芯片上的 CCM RAM。

楼主:
CCM RAM 介绍
ST 的 STM32F303, STM32F358, STM32F328, STM32F334 系列和 STM32F4 的 Advanced line 系列芯片里都有 CCM(Core
Coupled Memory) RAM。 但仔细看系统架构图会发现 F3 和 F4 的 CCM RAM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如下面是 STM32F303
和 STM32F427 的架构图:
F3 和 F4 的 CCM RAM 都只能内核能访问, DMA 主设备没有连接到 CCM RAM 所以不能访问 CCM RAM。 但是从上图我们
还能看到,对于 F303 的 CCM RAM 它连接到了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上,所以 F303 的 CCM RAM 既可以放数据也可以执行
代码。但是 F427 的 CCM RAM 只连接到了数据总线,所以 F427 的 CCM RAM 不能执行代码。这一点需要注意。
数据和代码放在 CCM RAM 的好处是,访问和执行的速度更快。 www.stmcu.com.cn 网站上可以下载到 AN4296 的中文版
本,这篇应用手册里详细说明了怎么从 F303 的 CCM RAM 里执行代码。 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 下面就来讲讲前面在
F427 上遇到的问题。

楼主:
客户问题描述
客户的问题是在做了一段时间的测试后出现的。 一批板子全部出问题。 客户方面进行分析后用了一段简单的点灯程序进行测
试, 发现当 CSTACK 放在不同的位置时程序表现不一样。 CSTACK 放在 SRAM 中时,工作正常,但放在 CCM RAM中就不能正常运行。 从这个现象看很像是 CCM RAM 出问题了,而恰好只有经过测试的板子有问题,其他板子全部没有问
题。

楼主:
测试过程
拿到客户的板子和测试代码后很容易就重现了客户描述的现象。
首先检查了客户测试代码中的 link 文件。 发现 link 文件写的没错。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cortex_v1_0.xml" */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0800000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8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81F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02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start__ = 0x1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end__ = 0x1000FFFF;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4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200;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define region CCM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region_CCMRAM_start__ { block CSTACK };*/
place in CCMRAM_region {block CSTACK};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HEAP };

楼主:
首先定义一个 CCMRAM_region,
然后通过”place in CCMRAM_region {block CSTACK};” 声明将 CSTACK 放在 CCM RAM 中。但在接下来的测试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测试一:
首先测试过程中发现板子连着 ST-LINK 在 debug 状态下时,能正常运行。
只有断开 ST-LINK,重新上电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测试二:
为了确认 CCM RAM 是不是真的坏了。另外写了一个程序,将 CSTACK 放在 SRAM 中,然后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对 CCM
RAM 地址空间进行遍历, 对地址 0x10000000 到 0x1000FFFF 空间逐次进行读写操作。发现程序正常运行, CCM RAM 的读
写正常。
实验做到这里, 基本可以确定 CCM RAM 没有损坏。但为什么 CSTACK 不能放到 CCM RAM 中呢?
然后我们又做了第三个实验。
测试三:
对比拿到的坏板子的 Option bytes 的值与默认值。 逐个检测不同的位是否和问题相关。 发现 BFB2 这位的状态会影响程序的
运行。如果清除该位,即使将 CSTACK 放在 CCM RAM 中,程序也能正常运行。

楼主:
原因分析
从上面的测试结果,发现问题跟 Option bytes 中的 BFB2 的状态有关。 查询 BFB2 位的作用后搞清了问题的原因。
我们先来说说 BFB2 做什么用。 STM32F427 的 Flash 支持双 Bank. BFB2 可以用来切换启动时从 Bank2 启动。我们来看看参
考手册中的描述:
如果想从 Flash Bank2 启动,必须将 BFB2 位置 1。 如果此时 boot 引脚的配置是从用户 Flash 启动,芯片将先从系统
bootloader 启动,然后跳转到 Bank2 执行。

楼主:
然后在其提到的 AN2606 中,我们看到 BFB2 置 1 时的启动流程,发现了问题所在。 见下图:
当 BFB2 置 1 时,在跳转到用户代码( Bank2 或者 Bank1) 之前, 系统 bootloader 会检查栈顶的位置是否在 SRAM 区域, 也
就是检查是否落在 0X20000000 开头的地址。 如果不是,就会一直停在 bootloader 中,不继续执行。 这也就是我们前面看到
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的原因。
当将 BFB2 位清除后,问题马上解决了。 而且对比当 CSTACK 设置在 CCM RAM 时还能正常工作的板子,发现这一位都是没
有置 1 的。
找到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原因后, 我们也从错误的方向回到正途,开始找 Option bytes 被修改的原因了。

网友A:
这个ram的功能是什么呀

网友B:
主要用来存储什么呢

网友C:
说明没有损坏

网友D:
判定步骤很好

网友E:
各个排除得到正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