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使用 STVP 实现对 STM32L1 系列 EEPROM 预 置数据

楼主(2021-11-15):
问题:
某客户工程师在其产品的设计中,使用了 STM32L152RBT6。该工程师打算在烧写程序之前,往 STM32L100里边的EEPROM预
置一些数据,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他在网上搜了一下其他人的做法,发 现大家基本上都是使用程序代码的方式,在第一次运
行程序的时候,使用程序对 EEPROM 进行编程达到 预置的目的。他觉得这不是最适合他的方法, 于是请教是否还有其他更
方便的方法。

楼主:
调研:
1. 根据客户的要求,第一反应就是看看ST的专业烧写软件STVP是否可以实现。于是连接STM32L- Discovery板子,将STVP
软件打开。
2. 选择菜单“Configure→Configure STVisual Programmer”, 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工具ST-LINK, SWD 接口,
STM32L152RBT6。如下图,点击“OK”,完成工具配置。

楼主:
3. 再来看窗口:
我们可以看到数据窗口包括三个部分,一是 PROGRAM MEMORY,二是 DATA MEMORY,三是 OPTION BYTE。其中
的 DATA MEMORY 就是 EEPROM 区域。我们知道 STM32L152RBT6 总共有 4KB 的 EEPROM,地址从 0x08080000 到
0x08080FFF。

楼主:
4. 我们往 DATA MEMORY 填入我们打算预置的数据,由于我们这里只是测试,于是分别在 0x08080000~0x0808000F 和
0x08080FF0~0x08080FFF 填入一些数据,以供测试。如图:
5. 然后选择菜单“File→Save As”,将其保存为.hex 文件,比如 EEPROM.hex,这样完成预置数据的 Hex 文件。
6. 为了确认文件可用,我们先将 STVP 关闭。
7. 我们再打开 STVP,确认配置没有问题后, 在数据窗口区选择 DATA MEMORY,然后选择菜单“File→ Open”打开刚才保存
的EEPROM.hex,可以看到我们预置的数据显示在了DATAMEMORY窗口数据区。

楼主:
8.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Program→Current tab”或者选择工具栏上的“Program current tab or active sectors”按钮进行编程下载:
9. 编程完成后,我们可以在下方的信息输出区看到如此信息
看到此信息,说明了 EEPROM 的数据已经烧写成功了。
10. 不放心,决定关掉 STVP,再重新打开,在数据窗口区选择 DATA MEMORY,选择“Read→Current tab”,读取完成后,我
们可以看到从芯片中读回的数据,确实没错。

楼主:
结论:
STVP 软件工具可以用来实现对 STM32L1 系列的 EEPROM 的数据进行预置。

楼主:
处理:
当客户的工程师进行研发的时候,可以使用步骤 1~5 来实现对预置的数据生成.hex 文件,并交予负责 烧录的人员。负责烧录
的人员在进行烧录的时候,只需要按照步骤 7~9 就可以实现对 EEPROM 进行数据 预置了。

楼主:
建议:
在制作过程中,在进行数据的操作时,要特别注意选择DATAMEMORY, 不要搞错。另外,当需要对 PROGRAM MEMORY
和DATA MEMORY同时进行烧写的时候,可以先制作EEPROM数据的.hex文件,然后在 DATA MEMORY区打开此EEPROM
数据.hex文件,然后再在PROGRAM MEMORY区再打开用户程序代码.hex 文件,在OPTION BYTE区设置好Option Byte, 使
用“Program→All tabs”对芯片进行烧录。

网友A:
需要对这个非常熟悉啊

网友B:
这个工具是st的吗

网友C:
貌似是一个很成熟的工具了

网友D:
我一直 也不会少些hex文件

网友E:
用什么工具可以看懂十六进制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