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6.5 下如何将数据存放至 Flash 中

楼主(2021-11-15):
一. 应用背景
当客户遇到存储小量的数据,同时数据写的频率比较低的情况下。从成本角度希望省掉外置 EEPROM, STM32 提供了
Backup SRAM(4K)和 Flash 模拟 EEPROM 两种方案来解决该问题。但是, Backup SRAM 需要提供备用电源, Flash 模拟
EEPROM 又比较浪费空间(存放复杂的结构体数据也不方便)。 如果数据擦鞋频率较低( Flash 擦写次数有限),可以考虑
直接将数据存放在 Flash 中。本文提供了如 何在 IAR6.5 实现该操作。

楼主:
二. IAR 下的实现
1. icf 文件的配置
在 IAR 的 linker, config file editer 中设置中断向量表位置保持不变 0x0800 0000,代码的存放地址设 置为 0x0800 8000 ~
0x080F FFFF。我们将数据保存在 0x0800 4000 ~ 0x0800 7FFF 中。

同时在.icf 文件中做添加脚本:
define symbol ICFEDIT_region_DATAROM_start = 0x0800 4000;
define symbol ICFEDIT_region_DATAROM_end = 0x0800 7FFF;
define region DATA_region = mem:[from ICFEDIT_region_DATAROM_start to
ICFEDIT_region_DATAROM_end ];
place in DATA_region { readonly section .rom_data };

楼主:
2. 预编译的处理
  1. #define DATA_ROM _Pragma("location=".rom_data"")
  2. DATA_ROM const uint32_t test_data[] = {32,33,34};
  3. DATA_ROM const uint32_t test_data2[] = {33,33,34};
编译后的.map 文件中
可以看到 test_data 已经放在了我们希望存储的地址。
用户可以通过调用标准外设库提供的 flash 函数对该数据进行修改。

网友A:
跟版本没关系的

网友B:
貌似我还没看见过这个工具的操作手册

网友C:
如果地址设置错了怎么办

网友D:
我觉得可以不用顾虑次数

网友E:
这个就是下载时候的配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