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的串口0,只能发不能收了

楼主(2021-11-15):
之前跑过的例程,现在也跑不起来了,
接收没有了。

开始以为U转TTL的问题,后来发现也不是
单纯的是板子接收没有了,
仿真也是没有接收~~~

也没短啊,可否通过什么测量的方式,来确认下硬件是否完好么?

网友A:
换其他串口了,貌似只能

网友B:
你要两个端口都启用啊。

网友C:
可以换个MCU,看看程序是否正常

网友D:
这个不好确认硬件,除非你找个相同的硬件,灌上相同的程序  如果状态不一样,就说明硬件是有问题的

网友E:
你把传输连接线,整短点儿

网友F:
正常不会串口坏掉的,串口被静电打到了?

网友G:
你是不是通信线有些长了

网友H:
换个硬件试试呢

网友I:
换个线吧,有可能是线材不行

网友J:
测量没法测啊,你可以用个逻辑分析仪试试

网友K:
板子能发送么?看看程序是否配置正常呢

网友L:
换个串口硬件试试吧,这个问题挺常见的

网友M:
你初始化其他串口试试呢?看看是否是程序代码的问题

网友N:
你咋确定是USB转TTL没问题的呀?

网友O:
板子接收不到,你看看是否将RX接对呢,接不对是收不到数据的

网友P:
仿真你要打断点到接收中断那块

网友Q:
短路基本上不会的,你这个串口是否还挂载了其他芯片/设备

网友R:
之前我遇到过,我把RX焊接到芯片的TX上了,但是这条线路上还有485芯片,我没有去掉,导致我收发数据都收不到

网友S:
你再查一查硬件吧,之前程序都好使,你没改就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T:
我觉得硬件问题的面大,可能是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U:
测量没有啥好办法,换硬件是一个

网友V:
测量可以接个LED,看看灯是否闪烁,代表有数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