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cu的引脚烧过么?

楼主(2021-11-15):
单独的烧掉某一个引脚
前一天,还正常跑,正常测试,
突然数据不对,引脚不可控,电源哪哪都正常。
换个芯片就好了,都不知道怎么弄的,
然后归结到,“静电”

网友A:
肯定遇到过啊
就是谁能复现这种?

网友B:
也遇到过,芯片各个功能都是很正常,但是芯片很烫手,功能也正常运转,不敢用了,直接换

网友C:
上周还换了一个芯片发热严重的,adc来回跳,各处电压还都正常,
不过,我们豪放了一回,直接换板子~~~
哈哈哈~~

网友D:
这比较正常,做的多了,啥都遇到过

网友E:
遇到过,当时给RST引脚搞坏了

网友F:
这很正常的,尤其冬天静电很多

网友G:
这也没法避免,不行就静电手环吧

网友H:
一般情况,建议摸芯片之前,摸一下铁,放一下静电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哈哈,就芯片几个引脚坏掉了,当时还以为是没焊接好呢

网友J:
引脚被静电打坏了正常的

网友K:
你是不是手摸芯片了

网友L:
静电很大一部分原因,哈哈

网友M:
被这种神奇的事情搞到,真的很烦,只能换芯片

网友N:
你要说芯片坏了,还没全坏,要说没坏,还不好用,换了新的就好使,哈哈,神奇的事情

网友O:
静电可太烦了,我就遇到过这事儿

网友P:
焊接的时候,如果烙铁没接地良好,好像也容易把芯片引脚搞坏

网友Q:
还是少摸芯片吧,对外的IO可以做ESD保护

网友R:
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静电无处不在

网友S:
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一般我的芯片都是直接冒烟,强制让我换

网友T:
正常来说,静电搞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U:
你这都可以写个玄学**了,哈哈

网友V:
没办法,静电尤其在冬天,很容易出现,给屋内做点儿加湿吧

网友W:
整个静电手环,能好很多

网友X:
静电避免不了的,就是要摸设备之前,摸一下金属,把电放出来

网友Y:
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

网友Z:
还有就是如果有灌电流也容易烧掉引脚

网友AA:
有时候摸一下都有可能导致芯片损坏

网友AB:
烧过  不过不是因为静电  我感觉是灌进去电流了

网友AC:
烧引脚还是比较常见的  平时还是需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