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官方下载的例程编译总是编译出错,大神帮忙指导下吧!

楼主(2021-11-15):
如上图 在官网上下载的官方的例程,随便打开了个ADC采集的例程,编译出错!不知道是缺了什么文件。请大神们给知道一下!!出错的地方跳进去显示是 stdio.h 文件  和string.h文件

网友A:
是不是你的KEIL版本太低了,换个525或者以上的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KEIL版本太低了,换个525或者以上的版本试试

版本是V5.25.2.0

网友B:
这个没法帮你了,大家都可以直接打开例程编译,我建议你直接另外解压一个出来试试,说不定是你不小心混入了什么看不见的字符导致的

网友C:
根据提示自己分析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法帮你了,大家都可以直接打开例程编译,我建议你直接另外解压一个出来试试,说不定是你不小心混入了 ...

编译器版本太低了  更改了一下这里就可以了

@martinhu :换了个uVision v5.36.0.0 选择的 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5 也可以了
应该是Use default compiler version 6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有文件冲突l

嗯嗯 升级了一下MDK版本解决了

网友E:
版本太低了吧

楼主:
是的  升级了一下版本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