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的 printf定义在哪里

楼主(2021-11-15):
我想把这个定义换到其他串口,改怎么做?
找不到定义的位置,在哪个文件里

网友A:
新唐的比较好,有个重定向文件,只要包含那个文件就行了。

网友A:
新唐的BSP里面有个标准库目录,里面有个retarget

网友B:
同问,
怎么把重定义改到其他串口

楼主:
不知道呢,没弄清是怎么重定义的

网友C:
如果你使用keil的话,在microUSB库中,也就是keil自带的,需要自己改

网友D:
你可以在串口函数中,自己写一个重新定向

网友E:
这个就是自己写的,默认的是keil自带的

网友F:
在串口函数中,你可以修改的,其实可以自己加

网友G:
这个你百度一下吧,很多讲解的,肯定能帮到你

网友H:
总之,这个是自己写的,原来的默认的

网友I:
你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串口函数,一看就懂

网友J:
这个是自己写的,一般都是在串口函数中

网友K:
你可以搜一下printf 看看有没有

网友L:
我觉得得自己写吧,printf

网友M:
printf是C语言自带的哦

网友N:
要是想换个IOprintf的话 这个需要自己写的

网友O:
百度一下吧,网上好多讲这个的

网友P:
这个printf好像是C库里的

网友Q:
一般用keil的话,就可以,你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看看

网友R:
重定义干啥,直接打印也行的啊

网友S:
如果不使用microusb的话,好像得自己写,抄一份代码吧

网友T:
这个文件 是C语言自带的,调用就行,如果想换成别的串口,得自己写

网友U:
感觉重定义还不如直接串口输出出来

网友V:
这个文件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网上有介绍我看到过

网友W:
原子确实有讲,新唐的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