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mwin多个窗口如果具有部分相同的显示控件该怎么办?

楼主(2021-11-15):
第一次使用emwin做项目,项目中存在多个页面,比如数据测量是一个页面,历史数据一个页面,系统配置一个页面,但是在上述的每个页面中都需要有当前时间显示,电池电量显示等等,这个时候需要在三个窗口中分别添加三套相同的控件还是可以有方法只用一套控件?

楼主:
自带的multipage控件倒是可以凑合用,但是那个子页的标题宽度不知道怎么调整,字体和字号在GUIBuilder中也不能调整,如果要显示汉字也不知道怎么办,刚刚开始学习,很多都不清楚

网友A:
必定每个界面控件都不同,即使功能相同。可以指针做索引,程序判别。

网友B:
UI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