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一个c51程序移植到ARM,编译的code差别很大

楼主(2021-11-15):
(无正文)

楼主:
14KB的代码长度还没有包含RO的长度呢,RO是1.2KB

网友A:
这不稀奇,M0本身就不怎么样,特别是GPIO操作又慢又费空间

网友B:
51是8位单片机,指令长度是8位的,而arm是32位单片机,指令长度32位,当然也支持16位的Thumb,所以相同的代码,在arm上比51上大一倍是正常的

网友C:
是不是还有人家arm芯片的库文件代码吧?

网友D:
够用就行

网友E:
优化等级呢? -O3,  op for size试试。 51一般默认开到8级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51是8位单片机,指令长度是8位的,而arm是32位单片机,指令长度32位,当然也支持16位的Thumb,所以相同的代 ...

你这个算法是不对的,51花指令,指令长度1~n字节不等。 M0 thumb2,绝大多数指令2字节,部分4字节。 区别最大的是指令效率。 M0算个uint32加法,一条指令,51要十几条。其他的多字节运算都差不多这样。

网友F:
51是CISC。感觉51的寿命会比Cortex-M要长。

网友G:
不知道有没有用library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算法是不对的,51花指令,指令长度1~n字节不等。 M0 thumb2,绝大多数指令2字节,部分4字节。 区别 ...

一般都都是8和16的变量用得多,特别是楼主原来是51的,可能还有很多1bit的变量,这个转到32就更多指令了.

楼主:
只要不是16位或32位的数据运算,ARM代码密度远不如C51

网友I:
用了库的吧,

网友J:
指令长度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算法是不对的,51花指令,指令长度1~n字节不等。 M0 thumb2,绝大多数指令2字节,部分4字节。 区别 ...

c51上单字节和双字节指令占了绝大多数,参考https://blog.csdn.net/oNicolasCage/article/details/46228269,另外请确认两者设定的编译优化选项是否相同。如果实在想搞清楚到底区别在哪里,可以分析一下.map文件,里面每一个函数占用的字节数都有详细的数据

网友K:
两个速度都不一样

网友L:
代码库占了很大空间

网友M:
我觉得现在MCU性能过剩的情况下(相对以前)这些都可以不考虑

网友N:
这些对于arm来说不叫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