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N0001 AT32 IAP 使用 USART

楼主(2021-11-15):
前言
对于AT32 MCU,除了出厂固化的bootloader,用户也可以在应用程序中编写自己的bootloader序,用于最终产品的固件更新。此功能称为应用程序内编程(IAP)。
本应用笔记的目的是提供在AT32微控制器上创建IAP应用程序的一般准则。
AT32微控制器可以运行用户特定的固件来对微控制器中嵌入的闪存执行IAP。此功能可以使用产品可用和支持的任何通信接口。使用自定义协议协议的USART是本应用笔记中的示例。
IAP_Programmer.exe上位机软件和嵌入式IAP USART示例的源代码位于BSP固件库的utilities文件夹

支持型号列表:
支持型号
AT32F4 系列

概述
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即在应用编程,IAP 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 User Flash 的部分区域进行烧写,目的是为了在产品发布后可以方便地通过预留的通信口对产品中的固件程序进行更新升级。通常实现 IAP 功能时,即用户程序运行中作自身的更新操作,需要在设计固件程序时编写两个项目代码,第一个项目程序不执行正常的功能操作,而只是通过某种通信方式(USBUSART)接收程序或数据,执行对第二部分代码的更新;第二个项目代码才是真正的功能代码。这两部分项目代码都同时烧录在 User Flash 中,当芯片上电后,首先是第一个项目代码开始运行,它作如下操作:
1) 检查是否需要对第二部分代码进行更新
2) 如果不需要更新则转到4)
3) 执行更新操作
4) 跳转到第二部分代码执行

在上图所示流程中,MCU 复位后,还是从 0x08000004 地址取出复位中断向量的地址,并跳转到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在运行完复位中断服务程序之后跳转到 IAP main 函数,如图标号①所示;在执行完 IAP 以后(即将新的 APP 代码写入 AT32 FLASH,灰底部分。新程序的复位中断向量起始地址为 0x08000004+N+M),跳转至新写入程序的复位向量表,取出新程序的复位中断向量的地址,并跳转执行新程序的复位中断服务程序,随后跳转至新程序的 main 函数,如图标号②和③所示,同样main 函数为一个死循环,并且注意到此时 AT32 FLASH,在不同位置上,共有两个中断向量表。
main 函数执行过程中,如果 CPU 得到一个中断请求,PC 指针仍强制跳转到地址 0x08000004 断向量表处,而不是新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如图标号④所示;程序再根据我们设置的中断向量表偏移量,跳转到对应中断源新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如图标号⑤所示;在执行完中断服务程序后,程序返回main 函数继续运行,如图标号⑥所示。通过以上两个过程的分析,我们知道 IAP 程序必须满足两个要求:

1) 新程序必须在IAP程序之后的某个偏移量为x的地址开始
2) 必须将新程序的中断向量表相应的移动,移动的偏移量为x

网友A:
感谢楼主的资料,谢谢!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确实不错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