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的 逐周期电流控制 疑问。。。

楼主(2021-11-15):
带比较器的MCU里PDF里有介绍利用比较器实现逐周期限流,
– OCref_clr 事件(逐周期电流控制)
原理是什么?
输入与REF比较?输出信号去  OCref_clr 事件,关闭PWM,
PWM关闭了过一会再开PWM,那样电流不就不连续了么?

能否能实现类似UC38XX电流芯片一样,
输入与REF比较,超过就减小PWM占空比而不是关闭PWM,
那样电流就是连续的,

有实例工程么?

网友A:
你是想和开关电源调节占空比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和开关电源调节占空比那样?

是的,限制变压器原边电流,

目前比较器输出到定时器刹车输入端,
能实现过流保护,保护也很及时(过流的当前周期就能关闭输出)
故障消失后缓启动,类似打嗝,

没有达到电流连续输出的目的,

楼主:
改进后,
把COMP输出不接刹车了,接OCref_clr 事件,
能实际逐周期限流了,输出电流也是连续的
但又出现新问题了,
OCref_clr 事件产生后,CH1的占空比被限制,此时电流变小,
等到CH2导通时,达不到比较器的比较电压,未产生OCref_clr 事件,CH2占空比未被限制,
TIM的CH1和CH2占空比不相等,变压器出现大小波情况,正半周小占空比,负半周大占空比,

网友B:
怎么这么多的颜色?这是几个通道的采样
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么多的颜色?这是几个通道的采样
看不懂了

CH1和CH2是上下桥臂PWM波,
紫色是比较器输出产生的OCref_clr 事件 限制PWM占空比。

楼主:
现在基本调试OK了,
逐周期限流同时,电流可以是连续的,
用2个比较器,
一个产生OCref_clr 事件限制占空比,同时产生中断,在中断中做PI运算,
一个产生保护信号接刹车端,做未级保护(比较电压稍高于OCref_clr),
目前过流发生1~2个周期即可调整至正常水平。

网友C: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那下一步不就是智能电源了么

网友D(2023-03-30):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调试OK了,
逐周期限流同时,电流可以是连续的,
用2个比较器,

你好,楼主,有一个点不清楚想请教一下,就是占空比的限制是Ocref_clr事件产生自动限制的,还是做PI运算去限制其输出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