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驱动问题

楼主(2021-11-15):
有什么办法可以使IGBT开通时间做到40纳秒内?用什么驱动可以做到?

网友A:
igbt数据手册中有相应的曲线,开通时间和驱动电阻,开通时间和温度
可以参考

每一种器件都有它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数据手册中有相应的曲线,开通时间和驱动电阻,开通时间和温度
可以参考

这种要求条件下,坛友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要求条件下,坛友能推荐一下吗?

你都不去查啊,官网选型都有指导的

https://www.infineon.com/cms/cn/product/power/igbt/igbt-discretes/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IKW15N120H3-DataSheet-v02_01-EN.pdf?fileId=db3a304325305e6d01258df9167d3741

好的,谢谢坛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