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四轴玩后感

楼主(2021-11-15):
我的四轴,只是遥控玩具,没有附加功能,没甚么导航算法,连一颗指示灯都没有。

它的飞行原理,就跟直升机或竹蜻蜓类似,直升机要前进,就得翘尾巴,四轴也一样,可是,以四轴的身板,根据流体动力学,尾巴翘了,机体就成俯冲之势!

不错了,有问题就能有成果

楼主:
这股负升力,你若想要攀升或平飞,就得耗用额外的能量来抗衡。

网友A:
自己做的吗?

网友B:
可以搞个DIY一起整下

网友C:
我再2014年开始玩四轴,自己改良飞控,这才好玩。穿越飞行最刺激。

楼主:
在公园里,见到几个玩家操控着「航拍」,那是航模级的四轴,不是童玩。

他们拿四轴当战斗机来玩,或花式飞行,或追逐厮杀,跟飞鸟竞速,这就让我想到飞机与直升机飞行原理的差异。

四轴的吃风面,比同等大小的直升机及喷射飞机还大,速度高了,负迎角的不良影响就会浮现,我就纳闷,对于四轴,这成不成问题哩?

这又令我想起了飞盘,一种以软塑料制成的童玩,发动它要使的劲儿不大,但飞得稳飞得远,细心留意,它飞行的迎角跟喷射飞机一样,都是正迎角!

楼主:
关于占机的问题,大家认为有没有探讨的必要?

我的构思,是仿效手机的识别码制度,有识别码,全世界的遥控机具只用一个频率就能差遣。

现今有些遥控,用的频率是微波,微波的优点是带宽大,但坏处是「短视」,遥控可有多遥,受制于载波能传多远。

楼主:
没那么手巧,没找到套件,改装成品机我又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个DIY一起整下

我倒是想制作手掷四轴,类似于那种「肥皂泡飞机」。

那是一种竞赛用的飞机,diy的,比摺纸飞机还要轻,但停空更稳而且更久。

楼主:
货运、侦察、救援、歼击,可不是闹着玩的,四轴要身负如斯重任,还要身手灵活、隐闭性强,那么,对能动性与耐候性的要求,恐要比一切现存的飞行器尤有过之吧。

这就制约了四轴所能采用的动力源及浮空方式,能源,合用的只有电力,或轻质且不易自燃的高能燃料,至于停空,热气球或氦气囊亦不适用于四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想制作手掷四轴,类似于那种「肥皂泡飞机」。

那是一种竞赛用的飞机,diy的,比摺纸飞机还要轻 ...

这些功能其实也是可以制作的

网友D:
请教2个问题:为啥是4轴?为啥是双叶片。都是双数。

楼主(2021-12-16):
引用 网友D:
请教2个问题:为啥是4轴?为啥是双叶片。都是双数。

抱歉,没考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2个问题:为啥是4轴?为啥是双叶片。都是双数。

也有三轴,我的穿越机就用3叶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有三轴,我的穿越机就用3叶桨。

为啥用3轴3页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啥用3轴3页浆?

3轴是玩技术的,我只玩四轴,自己写飞控。3叶桨,在同等直径下升力更大,穿越机尺寸小,有时要求一秒钟爬升超过10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2个问题:为啥是4轴?为啥是双叶片。都是双数。

常见的也有6轴、8轴等
双数对应的电机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是为了相互抵消旋转的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常见的也有6轴、8轴等
双数对应的电机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是为了相互抵消旋转的力 ...

多轴都能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