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人用过STM32F103的HAL库进行CAN通讯吗?

楼主(2021-11-15):
有人用过STM32F103的HAL库进行CAN通讯吗?发心跳包

网友A:
这个,也有心跳包?

网友B:
没有用过HAL库进行can通讯,楼主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C:
没有听说stm 32的can有问题

网友D:
can通讯好像还需要一个类似于485芯片的那种can的芯片

网友E:
暂时还没用到can通讯,楼主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F:
can通讯应该跟485类似吧,就是有一个通讯协议,然后其他的都用芯片来解决

网友G:
没用过,是想参考例程么?

网友H:
没用过can,平时都是用串口通讯

网友I:
hal库不会用,封装太多层了

网友J:
发心跳包就正常发呗,我记得ST好像有can例程

网友K:
没用过can,那个一般汽车电子采用的

网友L:
我这边一般都是用485/Wifi啥的,can还真没咋用过

网友M:
和正常串口通信差不多吧,正常设置呗

网友N:
hal差什么?是你没配置好么?

网友O:
正常来说,can好像和串口通信差不多呢

网友P:
如果使用can通信,需要配合can芯片进行使用

网友Q:
是不会发心跳包么?建立协议,正常就可以发了

网友R:
can好像挺难的,没接触过

网友S:
楼主有啥问题,可以详细说说,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T:
没用过hal,都是使用的标准库

网友U:
正常应该没啥难度吧,你详细说说,是不回配置么

网友V:
用过,很简单,
比485用起来都方便。
直接收发就可以了。

网友W:
我尝试过  不过没有调试通过

网友X:
用过 不过失败了

网友Y:
我用过f4系列的

网友Z: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AA:
我卡在两个通讯上了 回环都调试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