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单片机从LDROM切换到APROM,输出高的引脚会有个2ms的半低电平,这正常吗?

楼主(2021-11-16):
新唐N76E003单片机从LDROM切换到APROM,输出高的引脚会有个2ms的半低电平,这正常吗?

网友A:
要看你的代码,是不是有作gpio的脚位切换功能。及检查是不是外部电路的io信号被拉下

网友B:
如果不影响使用的话,
可以暂时忽略,慢慢检查是代码的问题,还是本身芯片的问题。
要看实在那个时间段切换

网友C:
是不是程序初始化的问题呢?

网友D:
不好说,不懂这个切换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