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板的质量和PCB颜色有关系吗?

楼主(2021-11-16):
  很多刚入行的新人对于PCB板材的颜色有疑惑,不知道什么颜色的PCB板才是优质的。其实,PCB主要提供元器件之间的相互连接,其颜色与性能、质量并无直接关系,颜色的不同并不会对电器性产生影响。接下来深圳PCB厂家-深圳领卓电子为大家介绍为什么说PCB板的质量和PCB颜色优劣无关。

  PCB板的质量与PCB颜色的关系

  PCB的原材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就是玻璃纤维和树脂。玻璃纤维与树脂相结合、硬化,变成了一种隔热、绝缘,且不容易弯曲的板,这就是PCB基板。当然,光靠玻璃纤维和树脂结合而成的PCB基板是不能传导信号的,所以在PCB基板上,生产厂商会在表面覆盖一层铜,因此PCB基板也可以叫做覆铜基板。

  有一种情况容易让人误以为PCB板的质量和PCB颜色优劣有关:个别PCB设计采用黑色,在洗PCB的过程中,容易造成色差;如果PCB工厂使用的原料和制作工艺稍有偏差,就会因为色差造成PCB不良率的升高,直接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由于黑色PCB的电路走线难以辨认,会增加研发及售后阶段的维修和调试难度, 一般没有功力深厚的RD(研发)设计人员和实力强大的维修队伍的品牌,是不会轻易用黑色PCB的。基于以上原因,各大厂商在为产品选择PCB设计的时候,大部分采用红色PCB、绿色PCB或者蓝色PCB板,黑色PCB的情况就很少见到。

  总之,PCB板的性能好坏与否是由所用材料(高Q值)、布线设计和几层板等因素决定;PCB板的质量优劣和PCB颜色无关。

  以上就是PCB板的质量和PCB颜色有关系吗的介绍,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同时想要了解更多PCB板资讯知识,可关注领卓打样的更新。

网友A:
要说一点关系没有,也不尽然。不同颜色的油墨,粘稠度什么的不一样,在制作时会影响工艺。比如,并排的表贴焊盘之间的阻焊桥,不同颜色油墨允许的焊盘最小间距是不同的。同样的设计尺寸,有些颜色的就做不出来(好像黑色对于焊盘间距要求更大?),只能取消阻焊桥开通窗,或者将设计的焊盘宽度削窄。不管采取哪种措施,对于后期焊接甚至整板的质量都有潜在影响。我为什么对这个印象深刻呢?因为我之前有个设计,有个QFN的封装,按照手册的推荐尺寸做的封装,正好那个板那次想做黑色的,结果板厂反馈说做不了,因为黑色对焊盘间距要求更大,按我设计文件中的焊盘间距做不了阻焊桥,板厂给我三条路:改颜色;取消阻焊桥,开通窗;把焊盘削窄。

再有,在高速的时候,油墨对于表层走线的阻抗也是有影响的。不同颜色油墨的性质有差异,理论上对阻抗的影响也会有差异。一般设计、加工余量都不会出啥问题,但样本多了,难保不会恰好因为这个出问题的。

网友B:
嗯,我自己打的板子中,貌似绿色,蓝色比较好控制,细腻;有些颜色做出来后丝印不太清晰,白色是其中之一,可能厂家不同,控制能力也不同吧。丝印是影响最直接的。阻抗应该差别不大,不是主要原因。阻焊的问题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