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龙芯2K1000开发板虚拟机ubuntu安装SSH服务

楼主:
搭建开发环境的时候, 提到了不要给电脑安装双系统, 因为我们经常要在 ubuntu windows 上互传文件, 所以我们要使用虚拟机,然后在虚拟机里面安装我们 ubuntu 操作系统。 那么我的 windows 要怎么和 ubuntu 互传文件呢, 我们可以使用 ssh 软件。 接下来我们安装下这个软件。
在终端输入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ssh-server 输入登录 Ubuntu 用户的密码, 这里我们输入 y 确认安装。 如下图所示。
接着继续改 ssh 配置文件, 因为 ssh 默认不允许用户登录, 所以我们还需要打开配置文件输入命令sudo vim /etc/ssh/sshd_config”,找到“PermitRootLogin prohibit-password”修改成“PermitRootLogin yes”。如下图所示。
保存退出后在终端输入/etc/init.d/ssh restart”命令, 重新启动 ssh服务然后输入密码如下图所示:
启动成功如下图所示:
打开MobaXterm软件,在菜单栏中选择回话并选择SFTP服务,如下图所示:
ubuntu终端输入命令ifconfig,查询ubuntu系统的ip,如下图所示:
MobaXterm软件弹出来的对话框中,远程主机IP我们填入ubuntu系统ip,也就是192.168.1.25,这里大家根据自身情况填写。用户名我们填写root,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来的对话框里面我们填入ubuntu系统的登录密码,然后点击确定,作者这里是topeet,如下图所示:
成功连接ubuntu系统如下图所示:

我们只需要把Windows电脑上的文件直接拖到上图的对话框即可把文件传到ubuntu,从ubuntu传文件到Windows电脑,只需要在上图的对话框里面把文件拖到Windows电脑即可。
龙芯2K1000开发板:

核心板参数:
尺寸:65mm*55mm
CPU :龙芯2K1000双核工业级处理器
主频:800MHz-1GHz
内存:板载2GB DDR3 ,可选4GB
存储:8MB的存储,用来放BOOT引导程序的
工作电压:12V和5V
系统支持:流畅运行vusybx、buiroot、Loognix、QT5.12系统。
引角扩展:引出脚多达232个,1.0间距的邮票孔方式,满足用户各类扩展需求

底板参数:
尺寸:190mm*125mm
POWER:电直流电源输入接口
SWITCH:电源开关
Ethernet:2 路10M/100M/1000M自适应以太网
USB HOST:4路USB2.0
OTG:支持
Mini HDMI:支持
RGB-LCD:支持
WIFI/BT:板载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
Mini PCIE:可外接mini PCIE接口的4G模块,具备PCIE2.0单通道
4G模块 :支持  (选配)
SIM Card:1个
UART:2路串口
RS485:1路
CAN:2路
蜂鸣器:一个有源蜂鸣器
RTC:支持
LIO/UART:2mm间距20PIN插座引出
GPIO :2mm间距20PIN插座引出
耳机接口:标准3.5mm耳机接口
JTAG:1路JTAG调试接口(2mm间距10PIN插座引出)
GPS:一路GPS  (选配)
固态硬盘接口:1路  (SATA固态盘选配)
按键:3个
温度传感器:支持
风扇驱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