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用示波器的交流耦合却有直流偏置

楼主(2021-11-16):
我用示波器的交流耦合测试一个输出为1KV的高压电源,示波器却显示有500V的偏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1KV啊,你有注意示波器输入电压限制吗?
隔离直流这是有指标限制的。没把你输入弄坏就不错了,1KV绝对必须用专用的高压探枪了。

网友B:
你必须用1500V以上的高压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