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同的单dcdc隔离电源可以串联成正负电压输出吗?

楼主(2021-11-16):
如下图,请各位帮忙看看。

xch
最好输出各并联一个功率二极管。

网友A:
可以,很常见的用法

网友B:
只要输出隔离,典型的用法,通常的多路输出电源,所谓自由组合各种多路电源、正负电源就是这样做法。

网友C:
可以,但没必要吧。 有双输出的dcdc隔离电源呢,直接用一个不香吗

网友D:
这种接法本人曾实际使用过,可以的。

网友E:
使用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F:
台式稳压电源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G:
可以的,好多地方都是如此实现的。

网友G:
前提是输入输出隔离

网友H:
双路输出正负12V的 成本怎么的也比2个 便宜吧

网友I:
电源模块输出串联一般都是支持的,只是并联就有问题,涉及到均流等问题。